请教各位大神,移动式机器人是怎么做EMC保护的?

楼主(2019-10-14):
请教各位大神,移动式机器人是怎么做EMC保护的,机器人是锂电池供电,所以就不能接大地了,那么对机器人的干扰是通过何种方式来释放或转移的?   非常感谢!$ [8 H" N  O0 U- k9 J

网友:
    你将外壳用一个大电阻(几兆欧以上)与电池负极连接。看有效果没有。

网友:
    电池产品首先考虑安全部分,电池需要用防火材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