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C6000基础学习七 —— 认识一下Bootloader与VectorTable

楼主(2019-10-14):
本文主要简单记录C6000在启动装载过程和中断向量表的配置。

1. Bootloader

如上图,

(1)在Device Reset阶段:

设备初始化为默认状态,大部分三态输出都配置为高阻态。

(2)在CPU Reset阶段:

从RS上升沿处开始(这个时候,根据HD[4:3]配置启动模式,HD8配置大小端模式,CLKMODE配置输入时钟源,根据HPI_EN配置外设功能),处理器检查启动模式HD[4:3],启动bootloader程序。

EDMA自动将CE1开始位置的1KB代码拷贝到内部程序存储器的0地址。

(3)RESET信号恢复高电平,CPU从内存0地址处开始运行程序

2. Interrupt Vector Table(Interrupt Service Table, IST)

        处理器在RESET为低电平时复位,在RESET的上升沿,启动配置被锁定,开始从0地址处执行程序。一旦ROM启动完成(将外部ROM的1KB程序拷贝到内存0地址完成),寄存器初始化为默认值,程序计数器PC装载复位中断向量(复位中断向量需要在0地址处),CPU开始从0地址开始执行,这个地址称为复位向量。

        默认的,中断服务表(IST)也在0地址处。IST是中断向量的一个集合,当CPU中断发生时,PC自动通过中断向量跳转到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每个中断向量都是8个字(WORD)对齐。IST可以重映射到任意的以0x400-byte对齐的位置,但需要修改中断服务表指针(ISTP),在复位时,ISTP初始化为0值,IST首地址与复位向量对齐。

(1)创建中断向量表

网友:
认识一下Bootloader与Vecto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