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dBm转换为W简单算法以及常用的功率单位mw和dbm的换算表

楼主(2019-10-14):
    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值(也可以认为是以1mW功率为基准的一个比值),计算公式为:10log(功率值/1mw)。

    这里将dBm转换为W的口算规律是要先记住“1个基准”和“2个原则”:

    “1个基准”:
      30dBm=1W
      “2个原则”:
    1)+3dBm,功率乘2倍;-3dBm,功率乘1/2
    举例:33dBm=30dBm+3dBm=1W×2=2W

       27dBm=30dBm-3dBm=1W×1/2=0.5W+Z1z6n

    2)+10dBm,功率乘10倍;-10dBm,功率乘1/10
      举例:40dBm=30dBm+10dBm=1W×10=10W
         20dBm=30dBm-10dBm=1W×0.1=0.1W
    |以上可以简单的记作:30是基准,等于1W整,互换不算难,口算可完成。加3乘以2,加10乘以10;减3除以2,减10除以10。
      几乎所有整数的dBm都可用以上的“1个基准”和“2个原则”转换为W。
    例1:44dBm=?W

    44dBm=30dBm+10dBm+10dBm-3dBm-3dBm
         =1W×10×10×1/2×1/2

       =25W
    例2:32dBm=?W7B   32dBm=30dBm+3dBm+3dBm+3dBm+3dBm-10dBm=1W×2×2×2×2×0.1

           =1.6W

    计算技巧:

    +1dBm和+2dBm的计算技巧
    +1dBm=+10dBm-3dBm-3dBm-3dBm
              =X×10×1/2×1/2×1/2

              =X×1.25
    +2dBm=-10dBm+3dBm+3dBm+3dBm+3dBmw

              =X×0.1×2×2×2×2

              =X×1.6

    一般来讲,在工程中,dBm和dBm(或dBw和dBw)之间只有加减,没有乘除。而用得最多的是减法:dBm 减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除,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相除就是信噪比(SNR)。dBm 加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乘。

    常用的功率单位mw和dbm的换算表
    dBm
    mW
    dBm
    mW
    1.0  mW
    400mW
    1.3  mW
    500mW
    1.6  mW
    640mW
    2.0  mW
    800mW
    2.5  mW
    1.0W
    3.2  mW
    1.3W
    4.0  mW
    1.6W
    5.0  mW
    2.0W
    6.0  mW
    2.5W
    8.0  mW
    3.0W
    10  mW
    4.0W
    13  mW
    5.0W
    16  mW
    6.0W
    20  mW
    8.0W
    25  mW
    10W
    32  mW
    13W
    40  mW
    16W
    50  mW
    20W
    64  mW
    25W
    80  mW
    32W
    100  mW
    40W
    128  mW
    50W
    160  mW
    64W
    200  mW
    80W
    250  mW
    100W
    320  mW
    10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