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体波形振幅小

楼主(2019-10-14):
请教一下,无源晶体的输出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频率没问题,但不是标准正弦波,振幅偏小(电平值比相应IC电平小),会不会有影响?

设备RTC

网友:
无源晶体两端的电压波形本来就比IC点平小啊,只是振荡器的选聘网络而已

楼主:
是要小一些,但是这个小的太多了。我理解的是,晶体xtal_in经过IC的非门之后,振幅会被放大,再由于有稳幅电路,xtal_out端会输出将近IC电源电压振幅的波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