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制作封装警告有额外的引脚

楼主(2019-10-14):
    做了一个封装,警告说有额外的引脚[Warning]        数字逻辑.SchLib        Compiler        Extra Pin SN74LVC1G66DBV-1 in Normal of part SN74LVC1G66DBV
    仔细看了下,原理图封装文件里没有额外的引脚,PCB封装文件里也没有多余的引脚
求教这个警告怎么消除。

网友A:
    是有悬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悬空的吗

    你说的悬空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是不是在原来好几路运放的封装上改来的?看警告是有part 你查一下

网友B:
点击mode,把下面除了normal外的其他都删了(点击右侧的减号进行删除)。
    保存,更新当前封装到原理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mode,把下面除了normal外的其他都删了(点击右侧的减号进行删除)。
保存,更新当前封装到原理图, ...

谢谢,你的方法可行,早上我找到问题了,发现是封装不同模式下的pin脚号和名称对不上。修改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