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LLC谐振电流波形抖动问题。

楼主(2019-10-14):
调试一款llc电源,变压器原副边感量为134uh和4uh,谐振电感为42uh,谐振电容为54nf,fr=100k。输出电压为58.5,电流25A。发现在上电过程,谐振电流抖动很厉害。上传一张220V的电流波形。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不知道我的描述清不清楚。。谢谢!

网友:
    有测试一下前端输入的高压直流纹波和谐振电流的抖动变换是一样的,就是纹波的峰值对应谐振电流小的点,纹波谷值对应谐振电流大的点,输入是没有pfc的,难道是这个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