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设置对话框显示不了ok按钮

楼主(2019-10-14):
allegro17.2设置对话框更改了字体大小后,再修改显示不了ok按钮,怎么回事?

网友A:
    把电脑屏幕的分辨率改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脑屏幕的分辨率改高点

    这个尝试过,分辨率调高,缩放调整等 都不好用

网友:
    螢幕解析度問題

网友B:
    你的显示器的高度不够,显然是宽屏的,改大了字体,ok按钮跑到屏幕外面了,你要改回原来的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显示器的高度不够,显然是宽屏的,改大了字体,ok按钮跑到屏幕外面了,你要改回原来的字体。

    正解,应该主要是它系统的显示设置字体改成2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