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么把50Hz的信号,倍频到25.6K输出,并跟随50HZ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2019-10-14):
FPGA怎么把50Hz的信号,倍频到25.6K输出,并跟随50HZ的变化而变化
就是倍频512倍,有没有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生成倍频IP核吗

网友:
用PLL试试,我没用过这么高的倍数

网友:
0 举例可以用一个1MHz的信号对50Hz输入信号进行采样,然后将采样点数除以512,就可以得出倍频后也就是25.6KHz信号的采样点数,然后根据这个频率字设置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了,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简易的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