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的差分线加开关怎么选

楼主(2019-10-14):
    USB3.0的差分线加开关怎么选?速率高要选高速开关吧。

网友:
    为啥非要在差分线上加开关呢,换个地方加会简单些吧
    非要加的话,那就去搜搜USB3.0的规范,整个高速率的数字开关或者缓冲器

网友A:
    可以去TI的官网看看,很多高速USB选通开关,有对应的参数教我们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TI的官网看看,很多高速USB选通开关,有对应的参数教我们选择

    好的,谢谢

网友:
    TI的HD3SS6126 USB 3.0 和 USB 2.0 差分开关 2:1/1:2 多路复用/解复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