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随身携带可以同时播放并录制视频大概需要什么级别的开发板

楼主(2019-10-14):
需求是能随身携带并连接usb摄像头,通过无线图传显示摄像头画面并同时进行录制到本地,想尽量能达到1080p30帧或者720p60帧。

现在暂时使用的是联想的一款基于6核rk3399芯片的leez p710的板子,装的debian系统,实现的方法就是全屏显示摄像头画面然后进行录屏,
但是现在720p30帧开启录制的时候也会经常有掉帧卡顿的情况,所以请问想实现1080p30帧或者720p60帧的播放和录制的话需要什么级别的板子

网友:
主要功能
Full HD视频采集,可达到1080P@30Hz
PCIe 1.0a x12.5Gbps总线结构
支持多种视频格式的软件编码
支持基于微软Directshow构架第三方软件
兼容多种流媒体软件:Media encoder,Flash media live encoder#40;FMLE#41;,Amcap,VLC player等。
支持硬件ovelay 预监功能
支持格式:Flash#40;flv#41;、WMV9、Real10、Mpeg4、Divx、Xvid,ts、mp4等
HDMI 1.4输入接口
网络流格式支持:UDP TS、Multicast。
兼容的播放器包括有:威力导演,X2,X4,解码,DVR2.5, Flash player等
标准的Windows 7/XPWDM驱动

网友A:
友嘉 UB189,可支持VCD,SVCD,DVD,MPEG1,MPEG2等多种压缩方式,使压缩后的文件兼容媒体播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嘉 UB189,可支持VCD,SVCD,DVD,MPEG1,MPEG2等多种压缩方式,使压缩后的文件兼容媒体播放软件。

你这个推荐的是采集卡不是开发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