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怎么测温升?

楼主(2019-10-14):
刚设计的一块电源板,我怎么做它的温升测试,有步骤吗?求大佬

网友:
有红外热成像仪就easy了,看能不能借到

网友:
    测试工具:热电偶或热成像仪(FLIR)
    测试环境:避开有温度调节的设备(空调、风扇、发热源),空旷区
Test1:最小输入电压,无负载,30min
 Vin=Vin_min,Vout noload, 测关键器件(IC、续流二极管、电感、变压器、限流电阻等)温升;
    Test2:最小输入电压,最大负载,30min
 Vin=Vin_min,Vout fullload, 测关键器件(IC、续流二极管、电感、变压器、限流电阻等)温升;
Test3:最大输入电压,无负载,30min
    Vin=Vin_max,Vout noload, 测关键器件(IC、续流二极管、电感、变压器、限流电阻等)温升;
    Test4:最大输入电压,最大负载,30min
 Vin=Vin_max,Vout fullload, 测关键器件(IC、续流二极管、电感、变压器、限流电阻等)温升;
    此外,还需做温度可靠性试验(满载)
    电源板放入高低温箱:冷启动(-40℃),热启动(80→90→100→110℃,插拔电源),冷热循环等。

网友:
    一般用数据采集仪加贴热电偶探头吧

网友:
    熱像儀或感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