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过孔网络的skill

楼主(2019-10-15):
allegro最不方便的就是软件不带修改过孔网络的功能,改变过孔的skill源码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拓展

网友A(2019-11-22):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不过修改过孔网络的skill之前就有了,还根据这个做了修改shape网络的。。用的少,能用就行 。

    请问一下哪里有修改铜皮属性的skill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哪里有修改铜皮属性的skill呢

    allegro自带的工具就可以修改铜皮net,选择工具栏中的shape Select命令,点选铜皮,右键选择Assign Net,在option栏中Assign net name里选则你要改成的net就好啦,我用的是16.6版本的

网友:
    贡献不够,可以发给我一份吗?1656432755@qq.com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