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金PCB一般金的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9-10-15):
沉金PCB一般金的厚度是多少?行业有什么标准

网友A:
行业标准 IPC-4552 金厚2-4U" Ni厚3-6um  实际1U"的也有不少.

网友:
最厚是3u",因为是置换金,化金这种表面处理方式不是金越厚越好,金如果太厚会造成金脆,焊点不牢

网友:
一般快板厂是足1u的。ipc二级标准,有些客户要求做到3-4u这些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2019-11-18):
    一般的都是1U的

网友:
    外单一般做到1.2U"

网友:
    一般做1-3u

网友B(2019-12-30):
引用 网友A:
行业标准 IPC-4552 金厚2-4U" Ni厚3-6um  实际1U"的也有不少.

请问大佬  U上面加两撇是什么单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  U上面加两撇是什么单位。。。

微英寸  具体读 mai    1U"=0.0254u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英寸  具体读 mai    1U"=0.0254um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