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二级Bootloader

楼主(2019-10-15):
编写二级Bootloader

先宏定义一下EMIF相关的寄存器,因为我们要读Flash,所以在二级引导程序运行前要配置EMIF寄存器,

  • ;
  • ;  ======== c6713_emif.s62 ========
  • ;
  •             .title  "Flash bootup utility"

  •
  • ; global EMIF symbols defined for the c671x family
  •             .include        boot_c671x.h62

  •
  • ;EMIF Register Addresses for c671x family
  • EMIF_GCTL       .equ  0x01800000  ;EMIF global control
  • EMIF_CE1        .equ  0x01800004  ;address of EMIF CE1 control reg.
  • EMIF_CE0        .equ  0x01800008  ;EMIF CE0control
  • EMIF_CE2        .equ  0x01800010  ;EMIF CE2control
  • EMIF_CE3        .equ  0x01800014  ;EMIF CE3control
  • EMIF_SDRAMCTL   .equ  0x01800018  ;EMIF SDRAM control
  • EMIF_SDRAMTIM   .equ  0x0180001c  ;EMIF SDRAM timer
  • EMIF_SDRAMEXT   .equ  0x01800020  ;EMIF SDRAM extension
  •
  • ; EMIF Register Values specifically for 6713 DSK
  • EMIF_GCTL_V     .equ  0x00000078  ;
  • EMIF_CE0_V      .equ  0xffffff23  ;EMIF CE0 SDRAM
  • EMIF_CE1_V      .equ  0xffffff13  ;EMIF CE1 Flash 8-bit
  • EMIF_CE2_V      .equ  0xffffbf93 ;EMIF CE2 Daughtercard 32-bit async
  • EMIF_CE3_V      .equ  0xffffff13  ;EMIF CE3 Daughtercard 32-bit async
  • EMIF_SDRAMCTL_V .equ  0x53115000  ;EMIF SDRAM control
  • EMIF_SDRAMTIM_V .equ  0x00000578  ;SDRAM timing (refresh)
  • EMIF_SDRAMEXT_V .equ  0x000a8529  ;SDRAM extended control

宏定义的EMIF寄存器声明为全局符号,.global与C语言中的extern效果一致,声明为外部符号。

  • ;
  • ;  ======== boot_c671x.h62 ========
  • ;

  •
  •     .if ($isdefed("BOOT_C671X_") = 0)  ; prevent multiple includes of this file
  • BOOT_C671X_ .set    1

  •
  • ; EMIF Register Addresses for c671x family
  •         .global EMIF_GCTL         ;EMIF global control
  •         .global EMIF_CE1          ;address of EMIF CE1 control reg.
  •         .global EMIF_CE0          ;EMIF CE0control
  •         .global EMIF_CE2          ;EMIF CE2control
  •         .global EMIF_CE3          ;EMIF CE3control
  •         .global EMIF_SDRAMCTL     ;EMIF SDRAM control
  •         .global EMIF_SDRAMTIM     ;EMIF SDRAM timer
  •         .global EMIF_SDRAMEXT     ;EMIF SDRAM extension

  •
  • ; EMIF Register Values for c671x family
  •         .global EMIF_GCTL_V       ;
  •         .global EMIF_CE0_V        ;EMIF CE0 SDRAM
  •         .global EMIF_CE1_V        ;EMIF CE1 Flash 8-bit
  •         .global EMIF_CE2_V        ;EMIF CE2 Daughtercard 32-bit async
  •         .global EMIF_CE3_V        ;EMIF CE3 Daughtercard 32-bit async
  •         .global EMIF_SDRAMCTL_V   ;EMIF SDRAM control
  •         .global EMIF_SDRAMTIM_V   ;SDRAM timing (refresh)
  •         .global EMIF_SDRAMEXT_V   ;SDRAM extended control

  •
  •     .endif      ; if BOOT_C671X_ is not defined

  •

下面的代码段名.boot_load,你将在之后的cmd文件中看到它。

代码首先对EMIF进行初始化,然后在copy_section_top中读取用户程序的段信息(段的Flash加载地址,段的RAM运行地址以及段的长度),在copy_loop中执行循环拷贝操作。

  • ;A;
  • ;  ======== File: boot_c671x.s62 ========
  • ;
  •             .title  "Flash bootup utility"
  •
  • ; global EMIF symbols defined for the c671x family
  •             .include        boot_c671x.h62

  •
  • ; Address of the generated boot-table
  • user_size      .equ  0x00001798
  • user_ld_start  .equ  0x90000400
  • user_rn_start  .equ  0x00000400

  •
  •             .sect ".boot_load"
  •             .global _boot
  •
  •             .ref _c_int00
  •
  • _boot:
  • ;************************************************************************
  • ;* DEBUG LOOP -  COMMENT OUT B FOR NORMAL OPERATION
  • ;************************************************************************

  •
  •             zero B1
  • _myloop:  ; [!B1] B _myloop
  •             nop  5
  • _myloopend: nop
  •
  • ;************************************************************************
  • ;* CONFIGURE EMIF
  • ;************************************************************************
  •
  •         ;****************************************************************
  •         ; *EMIF_GCTL = EMIF_GCTL_V;
  •         ;****************************************************************

  •
  •             mvkl  EMIF_GCTL,A4
  •       ||    mvkl  EMIF_GCTL_V,B4
  •
  •             mvkh  EMIF_GCTL,A4
  •       ||    mvkh  EMIF_GCTL_V,B4
  •
  •             stw   B4,*A4
  •
  •         ;****************************************************************
  •         ; *EMIF_CE0 = EMIF_CE0_V
  •         ;****************************************************************

  •
  •             mvkl  EMIF_CE0,A4
  •       ||    mvkl  EMIF_CE0_V,B4

  •
  •             mvkh  EMIF_CE0,A4
  •       ||    mvkh  EMIF_CE0_V,B4
  •
  •             stw   B4,*A4
  •
  •         ;****************************************************************
  •         ; *EMIF_CE1 = EMIF_CE1_V (setup for 8-bit async)
  •         ;****************************************************************

  •
  •             mvkl  EMIF_CE1,A4
  •       ||    mvkl  EMIF_CE1_V,B4

  •
  •             mvkh  EMIF_CE1,A4
  •       ||    mvkh  EMIF_CE1_V,B4
  •
  •             stw   B4,*A4

  •
  •         ;****************************************************************
  •         ; *EMIF_CE2 = EMIF_CE2_V (setup for 32-bit async)
  •         ;****************************************************************

  •
  •             mvkl  EMIF_CE2,A4
  •       ||    mvkl  EMIF_CE2_V,B4

  •
  •             mvkh  EMIF_CE2,A4
  •       ||    mvkh  EMIF_CE2_V,B4
  •
  •             stw   B4,*A4

  •
  •         ;****************************************************************
  •         ; *EMIF_CE3 = EMIF_CE3_V (setup for 32-bit async)
  •         ;****************************************************************

  •
  •       ||    mvkl  EMIF_CE3,A4
  •       ||    mvkl  EMIF_CE3_V,B4     ;

  •
  •             mvkh  EMIF_CE3,A4
  •       ||    mvkh  EMIF_CE3_V,B4

  •
  •             stw   B4,*A4

  •
  •         ;****************************************************************
  •         ; *EMIF_SDRAMCTL = EMIF_SDRAMCTL_V
  •         ;****************************************************************
  •       ||    mvkl  EMIF_SDRAMCTL,A4
  •       ||    mvkl  EMIF_SDRAMCTL_V,B4    ;

  •
  •             mvkh  EMIF_SDRAMCTL,A4
  •       ||    mvkh  EMIF_SDRAMCTL_V,B4

  •
  •             stw   B4,*A4
  •
  •         ;****************************************************************
  •         ; *EMIF_SDRAMTIM = EMIF_SDRAMTIM_V
  •         ;****************************************************************
  •       ||    mvkl  EMIF_SDRAMTIM,A4
  •       ||    mvkl  EMIF_SDRAMTIM_V,B4    ;
  •
  •             mvkh  EMIF_SDRAMTIM,A4
  •       ||    mvkh  EMIF_SDRAMTIM_V,B4
  •
  •             stw   B4,*A4

  •
  •         ;****************************************************************
  •         ; *EMIF_SDRAMEXT = EMIF_SDRAMEXT_V
  •         ;****************************************************************
  •       ||    mvkl  EMIF_SDRAMEXT,A4
  •       ||    mvkl  EMIF_SDRAMEXT_V,B4    ;

  •
  •             mvkh  EMIF_SDRAMEXT,A4
  •       ||    mvkh  EMIF_SDRAMEXT_V,B4
  •
  •             stw   B4,*A4

  •
  • ;****************************************************************************
  • ; copy sections
  • ;****************************************************************************
  •         mvkl  copyTable, a3 ; load table pointer
  •         mvkh  copyTable, a3

  •
  •         ; ldw   *a3++, b1     ; Load entry point

  •
  • copy_section_top:
  •         ldw   *a3++, b0     ; byte count
  •         ldw   *a3++, b4     ; load flash start (load) address
  •         ldw   *a3++, a4     ; ram start address
  •         nop   2

  •
  • [!b0]  b copy_done         ; have we copied all sections?
  •         nop   5

  •
  • copy_loop:
  •         ldb   *b4++,b5      ; fetch from flash
  •         sub   b0,1,b0       ; decrement counter
  • [ b0]  b     copy_loop     ; setup branch if not done
  • [!b0]  b     copy_section_top
  •         zero  a1
  • [!b0]  and   3,a3,a1
  •         stb   b5,*a4++      ; store to ram
  • [!b0]  and   -4,a3,a5
  • [a1]   and   4, a5,a3

  •
  • ;****************************************************************************
  • ; jump to entry point
  • ;****************************************************************************
  • copy_done:
  •         mvkl .S2 _c_int00,b0
  •         mvkh .S2 _c_int00,b0
  •         b    .S2 b0
  •         nop   5

  •
  • copyTable:

  •
  •             ; count
  •             ; flash start (load) address
  •             ; ram start (run) address

  •
  •             ;; .text
  •             .word user_size
  •             .word user_ld_start
  •             .word user_rn_start
  •
  •             ;; end of table
  •             .word 0
  •             .word 0
  •             .word 0

在使用时,我们要对上面程序中的

  • user_size      .equ  0x00001798
  • user_ld_start  .equ  0x90000400
  • user_rn_start  .equ  0x00000400

进行修改,user_size表示用户程序段的字节大小,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可以通过查看*.map文件进行修改;user_ld_start表示用户代码的Flash起始地址(我默认使用0x90000400,一般不改),user_rn_start表示用户代码要存放到RAM的起始地址(从之前的图看,这个我也一般不改)。小程序我一般只修改用户程序段的字节大小。大程序可能要对copyTable(复制表)进行调整。

要满足上面的地址的分布,修改用户应用程序的cmd文件如下:

  • -c
  • -x
  • -l rts6700.lib
  • -heap  100h
  • -stack 200h
  • MEMORY
  • {
  •     BOOT_RAM   : o=00000000h,l=00000400h
  •     IRAM       : o=00000400h,l=00040000h
  •     FLASH_BOOT : o=90000000h,l=00000400h
  •     FLASH_REST : o=90000400h,l=000FFB00h
  • }
  • SECTIONS
  • {
  •       .boot_load:> BOOT_RAM
  •
  •       /* Initialized User code section */
  •       .text     :> IRAM
  •       .cinit    :> IRAM
  •
  •       .vectors  :> IRAM
  •       .bss      :> IRAM
  •       .far      :> IRAM
  •       .stack    :> IRAM
  •       .const    :> IRAM
  •       .switch   :> IRAM
  •       .sysmem   :> IRAM
  •       .cio      :> IRAM
  • }

注意其中的.boot_load段,与二级引导程序的.sect ".boot_load"对应。如果用户应用程序定义了其它的段,可对cmd文件做相应修改,但.boot_load:> BOOT_RAM不能改,且不要把其它段放在BOOT_RAM存储区中。

将以上3个汇编文件盒一个cmd文件加到用户程序的工程中重新编译工程。

网友:
编写二级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