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线参考层的选择和PCB画法

楼主(2019-10-15):
除了手机上的天线之外,,,,高清视频中用的BNC走线是不是可以当天线对待,,,,????为什么有的天线参考层是隔层参考,,,有的全部挖空。。??铺通要挖空多少合适???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这个需要按照仿真的结果去定,不同叠层不同要求挖多少都是不同的。

网友:
    当相邻层距离不足以满足50欧阻抗要求时,会挖空相邻层,参考挖空层的下一层。
一般阻抗线及阻抗线两侧到同层铜皮的整个区域所对应的的垂直下方都要挖空

网友:
    射频信号一般需要线宽加粗到20左右,一般正常的层叠这样的线宽是满足不了阻抗50ohm的。具体要挖空几层(也即改变射频线到参考层的距离),这个要用工具SI9000计算。

网友:
    当相邻层距离不足以满足50欧阻抗要求时,会挖空相邻层,参考挖空层的下一层。

网友:
    阻抗50欧姆的线,参考相邻层的话,表层的线宽会比较细,隔一个参考的时候,满足50欧姆的情况下,线宽会相应的变粗。

网友:
    挖空相邻层,参考下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