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shape进行copy并移动到一定的位置?

楼主(2019-10-15):
            for(num_x 1 xnum
               for(num_y 1 ynum
                  for(i 1 length
                            loc_i = car(nth(i-1 poly1->vertices))
                            lx_po = xCoord(loc_i)+num_x*xdistance
                            ly_po = yCoord(loc_i)+num_y*xdistance
                      path = axlPathStart( list(

                                         ))

               );for
                  );for
          );for
                                    poly2 = axlPolyFromDB(path)

    请问该怎么写,我想把一个shape 的path读下来之后再每个坐标上加上位移值,再生成shape,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想移动的话,可以试试axlTransformObject()这个函数,如果你想外扩或内缩,在使用这个函数前可以 ...

    复制移动,原先的对象保持不动。其实就是想写个拼版的玩玩

楼主:
    请问如何复制一个shap在原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复制一个shap在原位置呢?

    axlCopyObject(d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