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PCB,怎么制作的?

楼主(2019-10-15):
    太漂亮了

网友:
    确实好看,就是红油+沉金工艺,多余铜皮去掉了。

网友:
    还没有18的妹子好看。。。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 ?  丝印 LOG一般怎么弄的?

网友:
    外观花的时间比设计时间还长

网友(2020-02-13):
    怎么制作的

网友:
    这应该是将图片处理后的效果
不是PCB设计的3D效果图!

网友:
    是不是修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