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000烧写Flash过程中的中断向量表

楼主(2019-10-15):
TMS320C6000烧写Flash过程中的中断向量表

就前面的烧写方法中,请思考一个问题,程序是从何时何处跳转到main函数执行的?

如果不烧写Flash,我们都应该知道是在vecs.asm中

  • ********************************************************************************
  • *           Copyright (C) 2003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FILENAME...... vecs.asm
  • * DATE CREATED.. 12/06/2000
  • * LAST MODIFIED. 03/05/2003
  • ********************************************************************************
  • *------------------------------------------------------------------------------
  • * Global symbols defined here and exported out of this file
  • *------------------------------------------------------------------------------
  •    .global _vectors
  •    .global _c_int00
  •    .global _vector1
  •    .global _vector2
  •    .global _vector3
  •    .global _vector4
  •    .global _vector5
  •    .global _vector6
  •    .global _vector7
  •    .global _vector8
  •    .global _vector9
  •    .global _vector10
  •    .global _vector11
  •    .global _vector12
  •    .global _vector13
  •    .global _vector14
  •    .global _vector15
  • *------------------------------------------------------------------------------
  • * Global symbols referenced in this file but defined somewhere else.
  • * Remember that you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need to be referenced here.
  • *------------------------------------------------------------------------------
  •    .ref _c_int00
  • *------------------------------------------------------------------------------
  • * This is a macro that instantiates one entry in the interrupt service table.
  • *------------------------------------------------------------------------------
  • VEC_ENTRY .macro addr
  •     STW   B0,*--B15
  •     MVKL  addr,B0
  •     MVKH  addr,B0
  •     B     B0
  •     LDW   *B15++,B0
  •     NOP   2
  •     NOP
  •     NOP
  •    .endm
  • *------------------------------------------------------------------------------
  • * This is a dummy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used to initialize the IST.
  • *------------------------------------------------------------------------------
  • _vec_dummy:
  •   B    B3
  •   NOP  5
  • *------------------------------------------------------------------------------
  • * This is the actual interrupt service table (IST). It is properly aligned and
  • * is located in the subsection .text:vecs. This means if you don't explicitly
  • * specify this section in your linker command file, it will default and link
  • * into the .text section. Remember to set the ISTP register to point to this
  • * table.
  • *------------------------------------------------------------------------------
  • ;.sect ".text:vecs"
  • .sect ".vectors"   ;
  • .align 1024
  • _vectors:
  • _vector0:   VEC_ENTRY _c_int00    ;RESET
  • _vector1:   VEC_ENTRY _vec_dummy  ;NMI
  • _vector2: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 _vector3: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4: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5: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6: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7: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8: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9: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0: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1: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2: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3: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4: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5:  VEC_ENTRY _vec_dummy
  • *------------------------------------------------------------------------------
  • ********************************************************************************
  • * End of vecs.asm
  • ********************************************************************************

_vector为中断向量表的首地址标识符,系统复位后默认转入执行复位向量(复位向量始终保存在RAM的0地址处,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提到系统硬件复位后从0地址开始执行)。

不烧写Flash,只要在cmd文件中将.vectors段设定在0地址处,然后调用c_int00,跳转到main函数执行。

使用上面的方法烧写Flash,则是在copy table完成之后调用c_int00。两者跳转到main函数的机理是一样的。

但是在烧写Flash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断向量表存放在哪里?

前面烧写Flash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没有提到:当系统调用(比如定时器中断),如何才能找到(定时器)中断向量的入口函数?

因此,前面烧写Flash的方法在不做修改的情况下是无法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

修改方法有2,且听一一分解。

方法一

在进入main函数之后,重定位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关于向量表的重定位参考:DSP TMS320C6000基础学习七 —— 认识一下Bootloader与VectorTable

中断向量表的重定位必须在使用中断之前。

  •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 声明vectors,因为_vectors定义在汇编文件vecs.asm中 */
  • IRQ_setVecs(vectors);   /* 重定位中断向量表 */

方法二

修改汇编文件和cmd文件。基本思路是:把中断向量表保存在0地址处,在向量表之后存储二级Bootloader,通过复位中断跳转到二级Bootloader。

  • 先修改cmd文件

  • -c
  • -x
  • -l rts6700.lib
  • -heap  100h
  • -stack 200h
  • MEMORY
  • {
  •     BOOT_RAM   : o=00000000h,l=00000400h
  •     IRAM       : o=00000400h,l=00040000h
  •     FLASH_BOOT : o=90000000h,l=00000400h
  •     FLASH_REST : o=90000400h,l=000FFB00h
  • }
  • SECTIONS
  • {
  •       .vectors  :> BOOT_RAM    /* 修改在这里,vectors段定义在vecs.asm中,中断向量表放在RAM 0地址处 */
  •       .boot_load:> BOOT_RAM
  •       /* Initialized User code section */
  •       .text     :> IRAM
  •       .cinit    :> IRAM
  •       .vectors  :> IRAM
  •       .bss      :> IRAM
  •       .far      :> IRAM
  •       .stack    :> IRAM
  •       .const    :> IRAM
  •       .switch   :> IRAM
  •       .sysmem   :> IRAM
  •       .cio      :> IRAM
  • }

  • 修改vecs.asm(只给出了修改部分)

  • ...
  •    .ref _c_int00
  •    .ref _boot   ; 修改在这里,_boot段为二次引导程序入口,定义在boot_c671x.s62中
  • ...
  • .sect ".vectors"   ;
  • .align 1024
  • _vectors:
  • _vector0:   VEC_ENTRY _boot       ;RESET   修改在这里(将_c_init改成了_boot),复位后跳转到_boot执行二次引导程序
  • _vector1:   VEC_ENTRY _vec_dummy  ;NMI
  • _vector2: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 _vector3: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4: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5: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6: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7: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8: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9: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0: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1: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2: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3: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4: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15:  VEC_ENTRY _vec_dummy

    两种方法都做过测试,都是可行的!

网友:
TMS320C6000烧写Flash过程中的中断向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