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形状的PCB线路板应该怎样进行设计?

楼主(2019-10-15):
    结构工程师把结构图纸给我后,我懵逼了,板子是窄长条的,而且上半部分中间镂空,边上有一圈LED灯,这种板子画好后能用吗?
    在PCB设计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效果会好点?

网友A:
    本菜鸟见解:如果没高速信号,只要线径满足电流需求,线能连起来,那问题应该不大。给的信息偏少,只能想到这么多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B:
    没图不好判断呢,如果结构没办法改变,就只有看你设计PC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菜鸟见解:如果没高速信号,只要线径满足电流需求,线能连起来,那问题应该不大。给的信息偏少,只能想到 ...

    LED灯应该不是高速信号吧,就是让灯亮一下,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不好判断呢,如果结构没办法改变,就只有看你设计PCB了。

    结构工程师太牛逼了,不敢怼

网友:
    除非走不出線,不然就相信別人的專業吧,每個人設計都有自己的考量

网友:
    结构都设计好了  你走线就是了 , 设计合理即可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结构没有问题,
如果是你走线走不下的话,可以考虑更改原理设计,例如使用串行LED例如WS2812,多层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