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的USB板从产线插件结束后,产线方面反应管脚连锡的情况特别严重,请问这种情况...

楼主(2019-10-15):
    画好的USB板从产线插件结束后,产线方面反应管脚连锡的情况特别严重,请问这种情况在布板的时候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是不是两个焊盘过近,导致阻焊没办法做出来导致连锡啊

网友:
    又是没图没真相的。。。

网友B:
    对焊盘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焊盘过近,导致阻焊没办法做出来导致连锡啊

就是太近了,然后就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焊盘优化一下。

优化焊盘?能讲一下吗?

网友C:
    看PAD的間距多少,依PCB板廠製作的下墨能力反推,
用零件的PITCH值-板廠PAD到PAD最小下墨值(就是零件露銅腳間有下墨綠漆)
    算出來的數字就是你零件最大能建立多少

例如:PITCH值0.4mm的間距,我司建短邊PAD為0.21mm,零件防焊設0.075,每個公司製程不同,要看打件跟板廠的製作能力而定
如果不清楚,可以交待PCB板廠,不能開天窗,PAD間都要下油墨,太近下不去,可以修改PAD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PAD的間距多少,依PCB板廠製作的下墨能力反推,
    用零件的PITCH值-板廠PAD到PAD最小下墨值(就是零件露銅 ...

感謝大大寶貴的實務分享,學習了。

网友:
    焊盘可以做成立着的椭圆形,增大pin脚之间间距,然后pin脚之间可以手动画丝印进行人为强制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