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layout 封装设计

楼主(2019-10-15):
请教,本人需要自学一下管壳设计,用SIP或者package designer都可以,会熟练使用pcb  editor 。请问那边有资料可以看呢?

我用orcad capture画好了原理图,导入到pacakge designer L设置叠层的时候,怎么把die放在MP3层?我先在是按照这个设计叠层,放die就直接跑到LAYER-1层了。

楼主:
抱歉,不会传图片,我先试试

楼主:
layer-1----贴玻璃
layer-2----台阶高度0.5mm
mp3----die
mp4----电源地层
mp5----电源地层
mp6----电源地层
mp7----电源地层
mp8----电源地层
mp9----电源地层
mp10----bga

楼主:
整个ic结构是这样的,请问叠层可以设计成这样吗?

网友:
    如果die是通过原理图导入的,那封装就要做到要放的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