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给我说,让把过孔设置成开窗模式,没太懂什么意思,又不好意思问,哪位大神知道啊

楼主(2019-10-15):
    同事给我说,让把过孔设置成开窗模式,没太懂什么意思,又不好意思问,哪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A:
    如图,这两个选项

网友B:
    开窗意思是过孔的焊盘不喷涂阻焊油墨,切换3D视图时可以看到焊盘上的铜皮颜色。信号线上开窗可能是为了方便测试信号

网友C:
    最好看孔径了,如果孔径大于0.5mm,就开窗。

网友:
    问问又不要钱,不耻下问。怕个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这两个选项

谢谢,已按照此方法设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窗意思是过孔的焊盘不喷涂阻焊油墨,切换3D视图时可以看到焊盘上的铜皮颜色。信号线上开窗可能是为了方便 ...

分清开窗和不开窗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看孔径了,如果孔径大于0.5mm,就开窗。

为啥大了要开窗呢?

网友:
    開窗就是防焊打開,露出銅的意思,常用在螺絲孔或是dip零件,測試點
一般像via孔 ,孔徑8mil那樣,常態做法是不開窗,會蓋上綠色油墨,打件良率應該較高不會短路
比方說有些零件是金屬件(RJ45、CONN),如果在下方打了不同net的via,又開窗處理,不就短路了嗎

既然開窗可以當測試點用,想必是大點的VIA才點的到,太小光看就眼花了吧

网友:
    多問多學才能進步很多,別怕被笑,沒啥好不好意思的,加油

网友:
    过孔一般都塞孔处理,不塞孔一般是为了做测试点用.过孔孔径大于0.45MM的一般板厂塞不了,希望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