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可以实现Makefile每次都重新编译指定文件?

楼主(2019-10-15):
    QT程序,想通过C的__DATE__和__tiME__实现版本控制,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__DATE__和__TIME__获取的是当前文件在编译时的时间,所以,一次版本升级时,如果没有更改该文件,对应的__DATE__和__TIME__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想通过修改MakeFile,实现每次编译时都重新编译对应调用__DATA__和__TIME__的cpp文件。
           由于接触Linux时间不长,对于MakeFile和QT认知不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实现对应的功能(不知道怎么改)。目前尝试在Makefile的all:下调用shell的rm命令,失败,原因未知;尝试在all:下调用gcc重新编译对应的.cpp文件,失败,原因未知。
           请教各位,有没有相应的方法能够实现该功能,或是我该如何修改Makefile文件。

网友:
    对于makefile还是不够了解,没能实现通过修改makefile来达到目的,找到了另一中方法

    利用qt自带的工程选项,添加Custom Process Step,在调用目标路径中的makefile之前,先执行一次shell命令来达到目的.

网友:
    楼上的方法看着不错,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