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非金属外壳情况下的以太网静电不过问题吗?

楼主(2019-10-15):
菜鸟请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非金属外壳情况下的以太网静电不过问题吗?空气15K时以太网有中断现象,打多次有时会死即完全中断不可恢复,在机壳内表面加绝缘塑料阻挡下能好一些,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PHY用的是KSZ8051RNLITR,PHY和网口之间加了网络隔离变压器。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缺少有效的放电回路吧。记得以前有那种隔离位置两端设计为尖端焊盘(用上锡方式)经典的时候通过两个点对空气放电,就不会引起系统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