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分析,到底要怎么整改?

楼主(2019-10-15):
电源芯片用的是65131芯片,输入5V,在正负15V输出端口按顺序加了一个10uF,两个100nF,1个InF电容,两个100nF中间加了个磁珠,1nF前也加了个磁珠 。然后辐射骚扰试验中,带了个电阻作为负载(满载),结果就超标了(如图)。整改过程中,1nF也换小过,磁珠也选了200MHZ高阻抗的,但是感觉作用不大。估计PCB布局布线也有问题,但是在目前不改PCB的情况下,能否有好的滤波方案使其在200MHZ附近不超标?
求大神分析分析,到底要怎么整改?非常感谢!

网友A:
设备内电缆全部用铜箔包一下,外边用绝缘胶带再包处理。再就是晶振位置。还有壳体密封性重新弄一下。打胶什么的,尤其是螺丝孔跟连接器间隙。

网友B:
    线缆处加共模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内电缆全部用铜箔包一下,外边用绝缘胶带再包处理。再就是晶振位置。还有壳体密封性重新弄一下。打胶什 ...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缆处加共模电感试试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