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要知道输出二阶的详细测试方法,请各位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2019-10-15):
小弟想要知道输出二阶的详细测试方法,请各位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是放大器的二阶输出吗,用频谱仪看就可以啊,输出一定功率时,看其二次谐波的功率电平比基波低多少。

网友:
B 测试步骤
    接收机置〈MGC〉 增益放到10dB, 频率165MHz。
频谱仪置70MHz,分析带宽1KHz,扩展100KHz。
关掉信号源2。信号源1置输出165MHz,调输出电平,使输入至接收机的电平为-100dBm。读取输出值H
信号源1置160MHz,连续波,电平-50dBm。
    信号源2 置5MHz,连续波,电平-50dBm,并同步增加信号源1和2的电平,直至从频谱仪读出的电平又达到A。记录每个信号源输出至接收机的电平B。
由式  2B+100 (dBm)计算接收机输入二阶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