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向耦合器的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0-15):
正常情况下4口定向耦合器的耦合端口是一边接50欧姆负载,一边耦合输出。如果2个耦合端口均接个50欧姆电阻负载,那无论信号从哪个方向进入耦合器都能正常工作吗?

假设耦合器从左到右为正向,当输入正向信号时,右端的50欧姆电阻当负载,左端输出耦合信号,此时左端的50欧姆电阻就相当于衰减电阻?输入反向信号时则相反?现在的问题是当同时有正向和反向信号存在时(比如正向信号发生全发射),耦合器耦合输出就都受到影响,与单独输入正向或反向信号时有明显变化。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此现象?

请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能正常工作,反向连接只对耦合端口有影响,前提是要保证负载是匹配的负载,并且耦合端与输出端的隔离度高

网友:
    不懂楼主的问题。
    4端口特性图如下:
1:信号输入口,;2:信号输出口;3,:耦合口;4,隔离口。

    无源4端口耦合器,通常都是对称系统,通道上的两端口是类似传输线特性,另外两个端口分别是耦合口和隔离端口。
若是信号从1端口入,2端口全反射,那么3端口上既有1端口的耦合信号,又叠加了来自2端口的所谓的隔离信号。 当然和以前不一样了.
    具体场景和信号特征,是要根据4端口器件的具体参数来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