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CIE-DMA真正跑起来?

楼主(2019-10-15):
 学习PCIE大概也有一段时间了,经过多次的失败,总算是实现了 xapp1052  和  xapp1030 里面的演示,但是我却发现,对于如何把PCIE真正的用起来,我依然毫无头绪,脑子里有好多疑问:

1.就拿利用EDK实现的PCIE+DDR工程来说吧,pcie的地址是0x72e00000 ——0x72e0ffff,开了一个ipifbar0,地址0x72e20000——0x72e2ffff,然后IPIFBAR2PCIBAR_0 = 0x00000000,PCIBAR2IPIFBAR_0 =0x74000000(DDR的起始地址),那么我用dma传输数据时,就是在0x72e20000和0x74000000为基地址的两块地址之间传输么?

2.如果要将事先准备好的1K 数据通过PCIE传给PC,应该怎么操作呢?我的想法是把这些数据先写入0x74000000为基址的地址中,然后用dma传输,但是在Xilinx SDK中,0x72e20000和0x74000000这两部分的地址中的数据都无法读取(其它有些地址可读,如0x00000000),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保护吧,但是这样子我就不能验证我的想法了。

3. 对于Xilinx生成的PCIE核(如xapp1052),如果要使用的话,是必须要自己用C语言编写控制程序么?对于EDK的PCIE工程,应该在SDK中编写C驱动就行了吧,还是说也需要另外编写应用程序?

    以上是一些关于PCIE我拿不准的地方,麻烦大神帮忙看看,给我一些提点,非常高感谢!!!

网友:
    DMA地址是由驱动通过内核申请的,和BAR的地址不一样,BAR的地址是通过内存映射生产的板卡资源的物理地址,不能用于DMA传输。FPGA端需要编写DMA控制器程序,DMA控制器通过PCIE IPCORE传输数据。

网友:
    DMA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应由上位机设置,对于DMA读源地址是PC存储区映射到PCI空间的地址,目的地址是FPGA板块的本地物理地址(ddr等),DMA写源地址则是FPGA板块的本地物理地址,目的地址是PC存储区映射到PCI空间的地址,BAR是基地址寄存器,一般用于DMA寄存器的设置。建议你看XAPP859再了解下PCIE的协议。

网友:
    我只用过p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