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fpga控制的板子,但是复位电路忘记了。

楼主(2019-10-15):
设计了一个FPGA控制的板子,但是复位电路忘记了,所以就没有复位reg变量初始化模块了;这样reg就会出现X状态,在仿真的时候可以用initial初始化。但是综合initial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神,在定义的时候直接赋值可以吗? 例如 reg a=1;非常感谢!

网友:
    initial是不可综合的,只可用于仿真,要想有个复位的话,可以加个计数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