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需要采用RapidIO进行FPGA与PPC之间数据传输。

楼主(2019-10-15):
有个项目需要采用RapidIO进行FPGA与PPC之间数据传输。现在商量好了采用消息message的方式承载数据。

但是我了解到的协议规定上层数据包要拆包发送message,而且假设拆成了10包,协议要求前10包为定长包,且为8byte的整数倍,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第10包的长度怎么办?

ISE下的IP core里的用户侧接口该输入输出什么参数呢?比如我要发送数据,那么第10包的ireq_byte_count怎么填?如果我发送的数据不是8byte的整数倍,那又怎么确定几byte有效?“ireq_byte_en_n”这消息传输中是否有效?

麻烦大神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那个分包定长的限制只是针对除最后一个报文以外的包  最后一个包 只要不超过限定的长度即可,建议看下rapdio的规范,里面很清楚的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