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的效率为什么会随着负载的加重而逐渐提高?感谢!

楼主(2019-10-15):
请问开关电源的效率为什么会随着负载的加重而逐渐提高?感谢!

网友:
    没有因果关系吧。

网友:
开关电源,有些损耗是比较固定的。
    负载加重,这部分损耗的占比降低了,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但也不是负载越重,效率越高,因为负载大到一定程度,有些损耗会明显增大。

网友:
    效率曲线一般随负载先升高,到达极点后开始降低
    轻载时,开关损耗占主导,所以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整体效率升高
    重载时,导通损耗(Rdson, DCR,寄生电阻等引起的损耗)占主导,所以效率开始降低
    别忘了,导通损耗是与电流平方成正比的,随着电流增大,导通损耗急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