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两个开关电源的负极,为什么两个负极存在峰峰值50v左右的交流电...

楼主(2019-10-15):
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两个开关电源的负极,为什么两个负极存在峰峰值50v左右的交流电压呢?感谢!

网友:
感觉是工频干扰,看看是不是50Hz。

网友:
两个系统不共地(参考),量其各自地(参考)之间的压差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