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混频锁相的锁相环,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0-15):
做了一个混频锁相的锁相环,DDS出19.968MHz作为PLL的参考时钟,VCO出5.000032GHz,本振为5.02GHz,混出中频19.968MHz反馈给锁相环,输出信号5.000032GHz两侧相着32K的地方有两个杂散,分别为5GHz和5.000064GHz,测试VCO的调整端时有32K的信号,我怀疑输出信号的杂散是它造成的,但不知道32K信号怎么进环路滤波里的,怎么能把它去掉,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环路带宽为200K,改成5K左右时,输出信号的杂散会消失,因为环路把32K的信号滤掉了,但我的PLL锁定时间是小于100us,所以不能把环路带宽改得很窄的,请各位大侠给想想办法。非常感谢!

当DDS出19.996MHz时,输出信号是5.000004GHz,有两个杂散是5GHz和5.000008GHz,在VCO的调整端有8K左右的信号。

网友:
    在DDS过整数频率时,试着变一变DDS的参考频率,把杂散移出环路外。不过相位噪声可能要变差。

网友:
    冒昧问一下,你的5020本振是怎么出来的,旁边有杂散信号吗?

网友:
5.2GHz本振混频后进入鉴相器形成的,你可以算他们调制的尾数即可看出
    在混频锁相后加以低通滤波器尽量滤掉5.2GHz就没有问题了,这是混频锁相的典型问题。

网友:
    产生的杂散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
    1)参考信号的谐波;
    2)辐射出的参考信号与本振信号混频后产生;要解决其杂散于主要根源还在于数字时钟,你要做好屏蔽及滤波,试着看能不能好一些。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DDS时钟是什么频率,是不是用了DDS内部的倍频功能了?好像是时钟和输出19.996MHz混频,然后泄露到VCO上面了。

网友:
    实在不行,只有在lock time 和 lpf bandwidth折衷取个值了。

网友:
    VCO输出与本振杂散混频产生的信号,进入到鉴相器,再通过滤波器加到VCO上,虽然你本振的杂散很小,只有-80dBm,但是这个信号与VCO混频后产生的32KHz分量会无衰减的通过鉴相器,加到VCO上,按照一般的VCO的灵敏度,这个信号足以产生较大的杂散了。

网友:
    调整VCO压控点的环路滤波电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仔细检查下,你电路里面用到的电源有没有是PWM电源,有的话可能是那个时钟的干扰。

网友:
    混频PLL中路中各个信号源都要求比较干净的,在环路带宽内的干扰都会被带入到后端。
    检查一下本振电路为.02GHz的具体电路,检查它的供电,环路设计等等,从根源上消灭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