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在阻抗匹配的时候就应该带有偏置电路呢?

楼主(2019-10-15):
因为是做小信号放大,所以直接用的管子的s2p模型。s2p模型都是在特定偏置条件下的s参数,所以开始做阻抗匹配的时候没有加偏置电路;但最后优化好了之后添加偏置电路,发现增益、驻波比特性变化都很大。想请问,是不是在阻抗匹配的时候就应该带有偏置电路呢?但我看很多用s2p模型设计放大器的论文里都没有带有偏置电路,好像后来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很迷茫。麻烦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S2P是某种理想偏执情况下的,为了获得更精确的模型,肯定是需要尽量还原实际电路的。

网友:
    不需要。S2P里面已经就是某静态偏执下的性能。。
直接匹配就用。

网友:
    看情况吧,不一定需要

网友:
    看情況!不一定需要

网友:
    s参数是在一定条件下获得的。也就是说,每一套S 参数都规定了特定的直流偏置,如指定的电流和电压。厂家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它将相应的偏置电路影响是去除的。

    另仿真和现实的不一致,有许多原因,可以具体问题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