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多个版本ALLEGRR软件 EDA365 SKIll2.5 只能在高版本上用

楼主(2019-10-15):
同一台电脑上装多个版本ALLEGRR软件  EDA365  skill2.5 只能17.2软件在高版本上用   不能在16.6软件版本上用  有什么方法解决的

网友A:
找到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打开在最后面添加一句,保存。
errset(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打开在最后面添加一句,保存。

版主有这这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打开在最后面添加一句,保存。

也弄好。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