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322KI-TRG应用电路是怎样的呢?

楼主(2019-10-15):
VCC和车辆识别码上电复位(POR)t APW7322/A持续监测车辆识别号上的电压和VCC引脚,以防止错误的逻辑操作当车辆识别号或VCC电压不够高时可能发生用于内部控制电路的操作。vcc-por上升阈值为2.7V(典型值),滞后0.2Vvin-por上升阈值为2.3v,滞后0.05v。
    在启动过程中,VCC和车辆识别号电压必须超过波尔阈值。然后IC启动启动过程并将输出电压增加到电压目标。
    输出欠压保护(UVP)在操作过程中,如果发生短路,输出电压将迅速下降。在当前限制之前电路响应,输出电压将低于要求值调节范围。持续欠压软启动完成后监测FB电压。如果负载阶跃很强,足以拉低输出电压低于欠压阈值时,IC关闭转换器的输出。
    欠压阈值为标称输出的50%电压。欠压比较器有一个内置的3ms噪音过滤器,防止芯片错误的uvp关闭由噪音引起的。APW7322/A将欠压保护后闭锁。
    过电压保护(ovp)过电压功能通过FB引脚。当FB电压增加超过由于高压侧mosfet故障或由于其他原因,过电压保护比较器将强制低侧mosfet栅极驱动器升高,直到出现低压侧电流限制。这一行动是积极的拉低输出电压。一旦输出电压低于0.2V时,APW7322/A将被锁定需要一个por或使能恢复正常操作。
    APW7322KI-TRG应用
    笔记本电脑和umpc
    液晶显示器
    机顶盒
    DSL,开关HUBR
    便携式仪器
    APW7322KI-TRG(http://www.dzsc.com/ic-detail/9_12886.html)典型应用电路
    功率良好指示器
    POK在关机和软启动状态下处于低电平。
    在软启动过程中,pok是一个开放的排水管。什么时候?
    软启动完成,pok被释放。正常情况下操作时,pok窗口从87.5%到112.5%转换器参考电压。当输出电压必须呆在这个窗口内,pok信号会变成内部延迟0.5ms后为高。当输出电压超出目标电压的82.5%或117.5%,pok信号会立即被拉低。为了防止假点滴,电容器需要在输出端并联用大负荷阶跃限制电压偏差短暂的。如果使用的话,插针需要外部拉力高电阻,建议的电阻应该在30kw到100kw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