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ra 公司Arria10系列万兆网程序移植的问题,请设计过万兆网的大侠指点

楼主(2019-10-15):
    我们在A10开发板上根据例程设计万兆网自动发送数据程序,开发板芯片型号是AS066N3F40;我们自己设计的板卡,芯片型号是AS066H4F34.FPGA程序外部接口很简单,只有收发数据口和时钟接口。
      根据设计只要时钟输入正确,加载程序后就能通过光口发送数据。
  该程序在开发板上能够正常输出数据,在设计板上没有任何反应。
问题:1、两种芯片都是Arria10 系列,程序移植是否存在问题?程序编译没报错。
2、万兆网时钟要求比较严格,在H4F34中万兆网接口的对应时钟是哪几路?
3、万兆网在FPGA中运行起来可通过什么手段来监控?
万兆网程序使用了MAC 和PHY IP核

网友:
    可以用塔式服务器的机箱,这类机箱有不少都是带热插拔盘位的,适合组NAS,而且又具备PC的拓展性。比如HP、DELL家的,之所以推荐塔式服务器的机箱是因为机架式不太适合家用,当然,如果你想在家里放一个机柜的话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