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里面有自带的.dcm格式的图片吗,直接调用matlab里面的图片该怎么编程?

楼主(2019-10-15):
    matlab里面有自带的.dcm格式的图片吗,直接调用matlab里面的图片该怎么编程?

    .dcm格式的图片怎么得到啊。matlab里面有吗,还有,可不可以直接调用matlab里面的图片,我按照网上说的途经(matlab/toolbox/images/imdemos)找,里面都是一些.m或者.p文件,是要打开运行的吗?

网友:
    .dcm的图片都是CT、MRI等扫描产生的文件,可以去网上下载别人扫描的.dcm文件。MATLAB可以直接处理.dcm的图片,或者转换成jpg,bmp处理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