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的图论工具箱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9-10-16):
    可以直接在matlab中运行吗,为何直接运行时报错,是否需要安装到系统。

网友:
    matlab安装工具箱方法:
1 如果是单独下载的工具箱,一般情况下仅需要把新的工具箱解压到某个目录。

2 在matlab的file下面的set path把它加上。

    3 把路径加进去后在file→Preferences→General的Toolbox Path Caching里点击update Toolbox Path Cache更新一下。

4 用which newtoolbox_command.m来检验是否可以访问。如果能够显示新设置的路径,则表明该工具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