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的一个问题,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9-10-15):
keil5 出现下面图片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Misc Cortrols这里改一下写c99就好了,但是我改过之后还是没好,依然报警告,后来我自己的看了一下,产生错误的原因很简单
#define SCCB_READ_SDA PBin(11);原因就是宏定义后面带了分号,去掉分号再次编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