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问题

楼主(2019-10-16):
我看到之前的东西,好多都是把开机界面显示的内容都放在外部FLASH里面。原理是不是在写flash时,就把开机界面显示的内容写flash里面。以后每一次mcu上电第一件事就是读取这个flash呢?

网友:
    你要显示的内容就是一堆数组啊,你要先把数组从flash或者eeprom里读到ram里去

网友A:
    开机动画图片效果这些东西占地大而且一般不变
放在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动画图片效果这些东西占地大而且一般不变
    放在ROM

    所以放在对速度要求不那么高的地方,外部存储器
不是一点,是很多
一张图片几十上百k的,放内部顶不住的

楼主:
    工控屏是真的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控屏是真的好用

    串口的吗?
    那是好玩的
    就是做界面比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