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

楼主(2019-10-16):
单片机断电后是不是内部储存的数字下次全部清空?
复位键按完后指的是把内部程序清空,还是指结束进程,重新执行程序

网友:
    复位是单片机的重新启动,和重新上电程序执行的流程是一样的

网友:
    复位
    是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
    单片机运行时需要调用某个程序/函数/固定数据时就需要读取ROM,然后在RAM中执行这些程序/函数的功能,

网友:
    单片机ROM:(Read Only Memory)
程序存储器在单片机中用来存储程序数据及常量数据或变量数据,凡是c文件及h文件中所有代码、全局变量、局部变量、const’限定符定义的常量数据、startup.asm文件中的代码(类似ARM中的bootloader或者X86中的BIOS,一些低端的单片机是没有这个的)通通都存储在ROM中。

网友:
    一般核心电压先上,然后是IO电压,不然IO有电,核心没起来,容易误动作

网友:
1、单片机上电后程序从0000H开始执行。
    2、如果是用C51编程,不用指定语句的地址。编译后编译器会给你自动安排地址。
3、如果用汇编语言编程,应该指定第一条语句的地址是0000H,然后在0000H处写一条跳转指令,跳到你的主程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