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个问题,CPU到内存条的信号怎么进行SI仿真??

楼主(2019-10-16):
内存条插座怎么赋予模型,DDR芯片又不在板子上。这个怎么仿真。请教大神

网友A:
插座提s参数或找厂家要,内存条提取走线S参数,级联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提s参数或找厂家要,内存条提取走线S参数,级联仿真。

谢谢。感觉比较复杂

网友:
你可以用boardsim,这样就可以把两个板子连起来一起做simulation

网友B:
内存条找厂家要EDB模型,在HL中直接把EBD assign给内存条 slot接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找厂家要EDB模型,在HL中直接把EBD assign给内存条 slot接插件

好的谢谢。有空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找厂家要EDB模型,在HL中直接把EBD assign给内存条 slot接插件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