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改进一下TL084运放电路,电流声较大

楼主(2019-10-16):
(图片)

网友A:
    电流声大什么意识?  吱吱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声大什么意识?  吱吱的声音?!

有明显的“磁磁”声,应该是哪里的滤波电容值没有配置好

网友B:
    看看电源和地都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源和地都对不对

    电源问题不大,C19和C20、以及那些电阻取值有问题吗?不是很懂

网友C:
    运放电路怎么还会有声音呢,不是很懂

网友D:
    Vref 节点缺少直流偏置和对地旁路。这个电路按说不能工作,除非图没画完整。

网友E:
    你还是先好好找一下你板子上声音的来源吧,一般这种声音都是来自于电源的功率电感。或者你先把你电路中的几个运放拆了,看看还有没有声音,要是没有声音了就是来自于运放,但是这种概率估计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Vref 节点缺少直流偏置和对地旁路。这个电路按说不能工作,除非图没画完整。

偏置电压是有的,可以工作,我没有截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电路怎么还会有声音呢,不是很懂

前面有麦克风咪头,可以拾音的,后面还有其他链路,只是这一部分用音频测试仪器测量底噪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先好好找一下你板子上声音的来源吧,一般这种声音都是来自于电源的功率电感。或者你先把你电路中的几个运放拆了,看看还有没有声音,要是没有声音了就是来自于运放,但是这种概率估计不高。

    其他模块很成熟,问题不是很大;就这块运放的滤波器不是很明白链路原理和计算,可以帮我讲解一下吗?

网友:
    这个电路如何理解,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