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快捷键莫名其妙丢了

楼主(2019-10-16):
    每次重新打开AD,像走线、撤回的快捷键都莫名其妙丢了,就算这次设置好,下次打开还是丢,求教大神!!!

网友A:
    不是在中文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中文下吧

    确实是因为中文导致的,改成英文的就好了

网友(2020-07-29):
    你选择大写字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