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嵌入式文件系统的镜像制作及烧写方式

楼主(2019-10-16):
将rootfs和userdata两个目录分别制作为镜像文件进行烧写:

镜像文件对应文件系统类型的选择,采用:

rootfs制作为rootfs.img镜像,采用的文件系统类型为cramfs,只读,用于保护根文件系统;

userdata制作为userdata.img镜像,采用的文件系统类型为yaffs2,可读写;

配置linux内核,支持两种文件系统:

cd  /opt/kernel

make menuconfig

 File Systems->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

<*>Compressed ROM file system support (cramfs) //支持cramfs文件系统

ile Systems->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

<*>   YAFFS2 file system support //已经支持

保存退出

make zImage

cp arch/ARM/boot/zImage /tftpboot/

重启开发板

cat /proc/filesystems //查看是否支持cramfs和yaffs2

将rootfs和userdata分别制作为cramfs和yaffs2文件系统镜像:

目录            镜像文件              文件系统类型

rootfs        rootfs.img          cramfs

userdata    userdata.img     yaffs2

rootfs.img镜像制作步骤:

cd /opt/

mkfs.cramfs rootfs   rootfs.img

cp rootfs.img /tftpboot

userdata.img镜像制作步骤:

从ftp下载mkyaffs2image工具到虚拟机中:

sudo cp  mkyaffs2image  /usr/sbin

sudo chmod 777 /usr/sbin/mkyaffs2image

cd /opt/project

mkyaffs2image userdata userdata.img

chmod 666 userdata.img

cp userdata.img /tftpboot

至此四个软件包都准备就绪:

u-boot.bin,zImage,rootfs.img,userdata.img

存放目录:/tftpboot

nandflash分区规划,用于部署镜像文件:

0----------2M----------7M----------17M------------剩余

boot     zImage   rootfs.img  userdata.img

注意:镜像文件大小要小于各个分区的大小!请确认!

修改nandflash的分区表

cd /opt/kernel

vim drivers/mtd/nand/s3c_nand.c 找到分区表,修改为如下分区表信息:

struct mtd_partition s3c_partition_info[ ] = {

//第一分区信息

{

       .name           = "uboot", //分区的名称

       .offset         = (0), //分区的起始地址

       .size           = (SZ_1M*2), //分区的大小

},

//第二分区信息

{

     .name           = "kernel",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追加

     .size           = (SZ_1M*5),

},

//第三分区信息

{

         .name           = "rootfs",     //第一次写成大写了下面图片不对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size           = (SZ_1M*10),

},

//第四分区信息

{

         .name           = "userdata",

         .offset         =MTDPART_OFS_APPEND,

         .size           = MTDPART_SIZ_FULL //剩余

}

};

保存退出

make zImage

cp arch/arm/boot/zImage /tftpboot

重启开发板

cat /proc/mtd //查看分区表

ls /dev/mtd* -lh //查看字符设备文件和块设备文件

/dev/mtd0:第一个分区的字符设备文件

/dev/mtdblock0:第一个分区的块设备文件

将zImage,rootfs.img,userdata.img烧写到nand上:

烧写方法有两种,一种通过uboot,另一种通过mtd工具

利用uboot来进行烧写的步骤:

烧写zImage:

tftp 50008000 zImage

nand erase 200000 500000

nand write 50008000 200000 500000

烧写rootfs.img

tftp 50008000 rootfs.img

nand erase 700000 a00000

nand write 50008000 700000 a00000

烧写userdata.img

tftp 50008000 userdata.img

nand erase 1100000

nand write.yaffs 50008000 1100000 $filesize

或者

nand write.yaffs 50008000 1100000 $(filesize)

设置本地启动的参数信息:

setenv bootcmd nand read 50008000 200000 500000 \; bootm 50008000

setenv bootargs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115200 rootfstype=cramfs

saveenv

重启开发板,看rootfs是否能挂接,所在第三块分区

验证根文件系统是否为只读:

cd  /

mkdir helloworld //看是否能创建目录  可以创建

手动挂接存放userdata数据的第四块分区到根文件系统home目录:

在开发板上执行:

mount -t yaffs2 /dev/mtdblock3 /home

mount //看是否挂接成功

cd /home //进入第四块分区

ls //查看第四块分区的内容,是否有之前userdata目录的内容

.  /home/scripts/run.sh  //手动运行软件启动脚本,"."后跟一个空格

此时   led灯QT启动成功

自动挂接存放userdata数据的第四块分区到根文件系统home目录:

vim /opt/rootfs/etc/init.d/rcS,在文件最后添加:

mount -t yaffs2 /dev/mtdblock3 /home

ifconfig eth0 192.168.1.110

ifcofig lo 127.0.0.1

保存退出

镜像包下载地址:http://linux.linuxidc.com/pub/2011/10/09/制作根文件系统镜像工具mkfs编译/
操作参考:http://www.linuxidc.com/Linux/2011-10/44887.htm

http://www.embedu.org/Column/Column508.htm

启动信息显示:

UBIFS: mounted UBI device 0, volume 0, name "rootfs"

UBIFS: file system size:   126341120 bytes (123380 KiB, 120 MiB, 995 LEBs)

UBIFS: journal size:       6348800 bytes (6200 KiB, 6 MiB, 50 LEBs)

UBIFS: media format:       w4/r0 (latest is w4/r0)

UBIFS: default compressor: lzo

UBIFS: reserved for root:  4952683 bytes (4836 KiB)

VFS: Mounted root (ubi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4.

Freeing init memory: 148K

网友:
看一下嵌入式文件系统的镜像制作及烧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