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档是时候有个疑问。

楼主(2019-10-16):
看文档是时候有个疑问,为什么电源端口浪涌测试耦合网络的耦合电路参数:差模是18uF,共模是10欧+9uF?

网友:
    该电容是一个长期的试验值。所以只是标准根据统计规定了一个比较有代表的参数,来规范试验一致性。
    另外还有一些非决定性的因素:从浪涌标准波形来说,电容耦合方式会使组合波短路电流的波前时间和半峰值时间减小,反极性振荡和回路虚拟阻抗增加。电容越大越接近标准波形。但电容过大,会导致浪涌波形的调节电阻设计难度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