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氧机做电磁兼容测试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大神们的援助与指点。

楼主(2019-10-16):
制氧机做电磁兼容测试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大神们的援助与指点,当220V电压降低至40%时,制氧机会出现0.1秒的关闭后自动重启,请问应该如何改善才能避免这个问题不发生,非常感谢!

网友:
    是电压跌落实验吧?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电源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增大电源输入的滤波电容

网友:
    输入电解电容加大,若是直流供电,需注意电容耐压值

网友:
    输入电解电容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