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高频数字信号的影响。

楼主(2019-10-16):
' O4 L, H  M  G* iFPGA产生频率为2M赫兹的方波信号驱动线性CCD,随之电源噪声会变大(幅度由原来的80mv变为500mv),我的FPGA板子和CCD板子公用一个电源,由于电源噪声变大影响了CCD模拟信号输出的质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感谢!

网友:
    试试把两块板分开单独供电试试;FPGA输出IO驱动电流改小些,速度低一点,噪声应该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