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FPGA相关书籍总是提到“配置模式”,这个“配置”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16):
FPGA相关书籍总是提到“配置模式”,这个“配置”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JTAG配置:利用FPGA芯片中的JTAG电路讲ISE生成的.bit文件从PC传输到FPGA芯片中,从而使FPGA开始工作。

网友:
    JTAG配置:利用FPGA芯片中的JTAG电路讲ISE生成的.bit文件从PC传输到FPGA芯片中,从而使FPGA开始工作。掉电消失